画图间距

楼主(2007-04-02):
请教:在PCB画图中由于管脚和线或元件与元件间的间距因与RULE设置时的最小距离有冲突会变绿色,那么怎么设置使其中某几个元件间的间距可以有更小的允许值,其他的保持.

网友:
在规则里面改小安全距离

楼主:
改最小安全间距是不是整个PCB都是这样设置了.
我是想有没有方法可以某几个地方改为小点的间距,其他部分需要大的安全间距.

网友A:
在画线时操作,

你可以在画板时,随时更改,也就是说,你可以随时按下鼠标右键,更改一下画线的间距,这样你就可以做出你想要的那种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