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请教

楼主(2007-04-02):
Protel99在PCB自动布线中,将原先布好线的PCB中的一个元件更改.在原理图中更改封装后生成网络表正确,但是在PCB中重新导入NET时,元件始终是原来的?????

网友A:
导网络表时选中Update Footprint

导网络表时选中Update Footprint

楼主:
已经选了,没用.我是在原理图和封装都改动过.

网友B:
随便说说

  干脆重新建一PCB文件...

网友C:
我出一招

将pcb中的那个元件去掉,再手动添加那个元件进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