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实心敷铜

楼主(2007-04-03):
我用的是protel99se,想实心敷铜,可其选项上只有90°、45°、横线、竖线、空心方式,怎么没有实心的呢?如何才能实心敷铜呢?请指教,先谢谢啦!

楼主:
太谢谢啦!

谢谢高手指点!我都按20设定,成了!再次谢谢pcbwang!

网友A:
不知道填充能不能实现实心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