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复杂的PCB外形如何设计?

楼主(2007-04-04):
请教一下:
在PCB设计软件PROTEL99中,如何设计一些复杂的PCB外形,可不可以借用其它软件先设计好了,然后再调入到PROTEL99中,请各位给点意见,谢谢.

楼主:
那?

用AUTOCAD画好后,怎么转入PROTEL99中呢?
请指教.

网友A:
在PCB中导入DXF或DWG到某一机械层。注意公、英制要选择正确

楼主:
会了,

十分感谢.

网友B:
文件

菜单命令中的文件-inport(导入)

网友C:
请问楼上的大牛怎么导入pcb的机械层啊?

我用的是99se,它支持dxf格式哪个版本啊?2000的还是2004的?

我的导入dxf文件以后打开提示一下的错误啊,怎么回事啊?

网友D:
99SE要装SP2后再导入就行了。

网友E:
支持!!一般用CAD做好尺寸在导入PROTEL是很准确的

网友F:
先把PCB导出为DFX文件,这文件是分好层,分层在CAD中画好再导进去,可不可以啊?

网友G:
99SE要装SP2?????

99SE要装SP2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H:
正在学习

  正在学习并使用PCB设计!
  楼上的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I:
愚见

通过结构设计师提供的.DFX板框文件,导入到PCB中,或是直接用CAD来自己画。

网友J(2013-11-20):
引用 网友I:
通过结构设计师提供的.DFX板框文件,导入到PCB中,或是直接用CAD来自己画。  ...

是DXF,而不是DFX,请注意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