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更换了元件,pcb怎么换,不动其他元件

楼主(2007-04-09):
原理图里换了元件,重新画好后生产网络表,在pcb文件里装载网络表,所有的器件都出来了,我只想出来更改的元件和网络表,别的不变,怎么做好啊,谢谢大家.

网友A:
如果你封装一样的话,PCB是 不会变的!!!

网友B:
update symbol

update symbol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换了器件,封装和外围也不一样

不是这个意思,换了器件,封装和外围也不一样,这个换的这个器件外,其他的一样

网友C:
更不明白了,你换了元件,PCB当然只会更新你更新的部分

网友D:
不明白

你换器件一般都要换封装了

网友E:
~~~~~~~~~~~

那你重新画封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