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形状不规则的PCB加工问题

楼主(2007-04-09):
    本人最近画了一块扳子,,,由于环境限制,,,板子的形状有点特别....送工艺检查,,,他们说要做"工艺边(不懂这个名词,不知道对不对)",,,,,(意思是说,,先生产一个规则的形状的板子,,,再把不要的部分去掉)....

            我想问一下,,设计者要多做那些工作(相对于形状规则板子)??
       还有,,,PCB生产是怎么生产的???

                   感激!!!!!!!!

网友A:
PCB生产无所谓,上贴片机的话必须时平行边

自己不会的话就叫PCB板厂的帮你加一下吧

网友B:
工艺边,就是pcb 过轨道时,两边跟轨道接触的面积是不能放

楼主:
用PROTEL99SE 工艺边加在哪个层?

不过还是想搞明白怎么加...
       .如:
            用PROTEL99SE 工艺边加在哪个层?
            用什么命令??(是不是和在KEEPOUTLAYER 层画 边框一样..)???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