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敷铜问题,敷铜后DRC机子就死机了

楼主(2007-04-17):
我用的是Protel 99 se,我在敷铜前规则检查没有问题,敷铜后机子速度很慢,而且规则检查时就死机,想请教一下是什么方面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板子大不大?是否做了泪滴?

换一台机器还是不是一样?把泪滴去掉再试,

楼主:
回z_no1

板子差不多有300mm*100mm,没有添加泪滴,我对其他的PCB进行DRC时是可以的

网友A:
re:"我对其他的PCB进行DRC时是可以的"

换一台试试吧。PROTEL有时候软件会出问题。能对别的板做不说明是好的。或者重装一下软件。

网友B:
这样试一下

将板子的铜线的间距和铜线的宽度再放小点,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