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画的PCB怎么提取零件库?

楼主(2007-04-21):
PowerPCB画的PCB可以把PCB Decal提取出来吗?

网友A:
等下一位解决吧,我也想知道!以前用的都是Protel 99

网友B:
直接保存到库不就行了?

网友C:
选择零件按鼠标右键选择save lib,后面的就很简单了

网友D:
----

网上找本相关的书看看吧,不要懒....
一二天就可以把一些简单的操作搞清楚,然后画张简单PCB图差不多是没问题的哦...

网友E(2010-11-21):
提取元件库, 是打开元件库玛,, FILE ->LIBRAY-> 即可操作

网友F:
可以的。按4楼说的做就行了。
补充一点,记得Part type library和Decal library的名称要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