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了

楼主(2007-04-22):
我刚学PCB,做单层板,不知道在哪个层放置元器件,在哪个层布线,在哪个层敷铜.有没哪位热心人告诉我,谢谢了!

网友A:
我来回答

一般TOPPLAYER放元器件,BOTTOMPLAYER走线,既然是单面板,当然只有一面走线和铺铜了 ,元器件面是只放元件的,另外贴片元件你可以自己想想放在哪一层!

楼主:
请再赐教

谢谢wuha,我还想请教几个问题.1、TOP LAYER 和TOP OVERLAYER有什么区别?2、当我布好线后,移动元器件,要想线跟随元器件一起动怎么设置?3、打印的时候,要想打印出过孔,而不是一整个黑黑的焊盘,怎么设置?

网友A:
A

前者是顶层走线层,后者是丝网陋印层,你看到的黄色元器件轮廓以及标注就在这层,其他的我也不熟悉!

楼主:
非常感谢!

你的QQ号是多少?我的是417894799。呵呵!

网友B:
~~~~~~~~~~~~~

还得多多下功夫呀~~~~~~~~
不过我也还在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