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ads2005的快捷键

楼主(2007-04-22):
坛子里面protol有整理了很多,有谁整理过pads的快捷方式呢?

网友A:
贴一篇 Power PCB 中的直接命令

Power PCB 中的直接命令

B.1 总体设置(Global Settings)
C 打开或关闭设计画面补充格式显示模式。
D 打开或关闭当前层高优先显示权。
DO 打开或关闭通孔显示模式。
E 设置暂停走线方式以测试点、过孔或没有过孔为结束方式。
I 进行数据库完整性测试。
L<n> 改变当前层,如L2,则当前层为第二层。
N<s> 使某一网络高亮,如NVCC。
N- 逐一取消N<s>所点亮的网络。
N 取消全部高亮的网络。
O<r> 将焊盘或走线以外框的形式显示。
PO 将灌铜只显示外框。
Q 打开快速测量器,从当前位置开始测量。
QL 对点亮的网络、管脚对走线和某一选择范围进行快速测量其长度。
R<n> 设置最小显示线宽,小于此值的线则只显示其中心线,例如R30。
RV 保持建立重复性使用电路模式。
SPD 显示生成混合分割层的数据。
SPI 显示热焊盘标示符号“X”在其热焊盘上。
SPO 显示混合分割层的外框。
T 设置设计画面为透明显示模式。
X 打开或关闭文字外框显示。
W<n> 改变线宽,例如W<10>。

B.2 栅格(Grids)
G<x>{<y>} 过孔和设计栅格设置。例如G 25,G 8.3 或G 16-2/3,G25 25。
GD<x>{<y>} 显示栅格设置。例如GD 8-1/3,GD 25 25。
GP 显示或关闭极性栅格。
GP r a 移动到一个指定的极点坐标点。
GPR r 在一个角度a 条件下,移动到一个半径为r 的点处。
GPA a 在半径r 一定的条件下,按指定的角度a 移动。
GPRA da 在半径r 一定的条件下,按当前的角度da 进行移动。
GPRR dr 在角度a 一定的条件下,按当前的半径dr 进行移动。
GR<xx> 设置设计栅格,如GR 8-1/3,GR 25 25,G 25。
GV<xx> 设置过孔栅格,如GV 8-1/3,GV 25 25 或GV 25。

B.3 搜索(Search)
S<s> 查找元件或元件管脚,如SU 1.1 or SU 1。
S<s><n> 查找一个绝对坐标点,如S 1000 1000。
SR<n><n> 查找一个相对坐标点,如SR 200 200。
SRX<n> 保持当前Y 坐标不变,寻找一个相对X 坐标点,如SRX 300。
SRY<n> 保持当前X 坐标不变,寻找一个相对Y 坐标点,如SRY 400。
SS<s> 寻找或选择某一个或某一类元件,此命令支持通配符号“*”,如SS U10、SS <s>*、
SS C*。注意这个命令在布局中是非常有用的,如需要选择所有的电阻使用SS R*。
SX<n> 保持当前Y 坐标不变,寻找一个指定的绝对X 坐标点,如SX 300。
SY< n> 保持当前X 坐标不变,寻找一个指定的绝对Y 坐标点,如SY 400。
XP 寻找或选择使用像素而不是线宽的线段。

B.4 角度(Angles)
AA 转换到任意角度模式。
AD 转换到斜角度模式。
AO 转换到直角模式。

B.5 取消(Undo)
UN[<n>] 可取消多次的操作,因为n 是可变的。
RE[<n>] 重复多次操作。

B.6 设计规则检查DRC(Design Rule Checking)
DRP 禁止违背设计规则。
DRW 违背警告模式。
DRI 忽略设计规则。
DRO 完全关闭设计规则。

B.7 走线(Routing)
E 以无过孔结束暂停走线。
LD 使当前层直线为垂直或水平方向。
PL<n><n> 锁定当前操作层对。如PL 1 2 or PL top bottom
SH 打开或关闭推挤模式。
V<name> 选择当前使用过孔类型。
VA 自动过孔选择。
VP 使用埋孔或盲孔式过孔。
VT 使用通孔式过孔。
T 使用透明模式。

B.8 绘制对象(Drafting Objects)
HC 转换到绘制圆形图形模式。
HH 转换到绘制非封闭性图形模式。
HP 转换到绘制多边形图形模式。
HR 转换到绘制矩形图形模式。

B.9 替代鼠标单击(Mouse Click
M 激活当前功能模式下的弹出菜单,相当于单
Spacebar 相当于在妆前十字光标位置单击鼠标左键,

B.10 其它方面(Various)
? 显示当前的帮助主题。
BMW 找开MediaWizard 对话框。
BLT 打开Log Test 对话框。
F<s> 打开文件,s 为打开文件的路径和名称。

网友A:
续 Power PCB 中的快捷键

Power PCB 中的快捷键

C.1 控制快捷键(Control Key Shortcuts)
Ctrl+A 选择全部
Ctrl+B 以板框为界整体显示当前设计
Ctrl+C 复制
Ctrl+D 刷新
Ctrl+E 移动
Ctrl+F 翻转
Ctrl+G 建立结合
Ctrl+H 高亮
Ctrl+I 任意角度旋转
Ctrl+J 在布线模式下使鼠标十字光标中心呈环形
Ctrl+K 建立组
Ctrl+L 排列元件
Ctrl+M 长度最短化
Ctrl+N 建立新文件
Ctrl+O 打开文件
Ctrl+P 没有在使用中
Ctrl+Q 查询与修改
Ctrl+R 以45°角为单位旋转
Ctrl+S 存盘
Ctrl+T 不在使用中
Ctrl+U 取消高亮
Ctrl+V 粘贴
Ctrl+W 以Zoom 模式查看
Ctrl+X 剪切
Ctrl+Y 扩展
Ctrl+Z 取消操作
Ctrl+Alt+C 显示颜色设置
Ctrl+Alt+D 打开Setup/Preference 下的Design 设置窗口
Ctrl+Alt+E 显示整个设计
Ctrl+Alt+F 过滤选择
Ctrl+Alt+G 打开Setup/Preference 下的Global 设置窗口
Ctrl+Alt+J 增加跳线
Ctrl+Alt+M 打开或关闭主菜单
Ctrl+Alt+N 设置网络查找
Ctrl+Alt+P 查看前一设计画面
Ctrl+Alt+S 打开或关闭状态窗口
Ctrl+Alt+T 打开Setup/Preference 下的Teardrop 设置窗口
Ctrl+BackSpace 重做
Ctrl+PageDown 打开快速测量器,从当前位置开始测量
Ctrl+Shift+P 打开toggle 提示窗口

C.2 功能快捷键(Function Key Shortcuts)
F1 打开在线帮助
F2 增加走线
F3 动态走线模式
F4 锁定层对
F5 选择管肢对
F6 选择网络
F7 选择半自动走线
F8 打开或关闭鼠标移动压缩
F9 锁定绝对与相对协调
F10 结束记录

C.3 其它快捷键(Other Key Shortcuts)
BackSpace 在连线时每按一次BackSpace 键就可以删除当前位置前一个拐角
Esc 按键盘上Esc 键退出当前操作模式。
M 相当于按鼠标右键
Spacebar 按键盘上的空格键相当于按鼠标工键
Tab 循环捕捉

网友B:
好人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