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99画原理图的小问题...就是组合元件接地的问题

楼主(2007-04-24):
如我在99库里找了一个与非门元件,假如他由U1A,U1B,U1C,U1D 像这样的,当把他放到原理图编辑窗口时,一般他们不会带接电源的那二个脚.(一般这种电源脚要不是7,14或8,16脚) ,如果这样的话,我在画原理图时,这些电源脚就不会连了,等后面到画PCB时,这些脚就是空的....
当然,如果是我自己做的原理图库就不存在这样问题了,我会自己在那些小部分上加电源脚....
所以现在请问,当在99自己库里找类似于组合元件时,其他电源脚是怎么弄的???这问题我一直没弄清楚....谢谢

网友A:
~~~~~~~~~~~

很简单,只要你的封装没有错,就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

哦,原来是可以的,只是他默认为VCC和GND ,如果我的电源改为VDD和DGND ,那就空着了...

网友B:
所有相关part都显示隐含管脚后自己连POWER PORT或NET。

网友C:
把隐藏脚释放出来

双击无论哪个part,把Hidden Pins后面那个匡勾上就可以了

楼主:
----

释放出来,那元件PART部分就比较难看了....
另外哦........
如他是默认接到电源是为VCC和GND 但是如果我在比较复杂的数字模拟电路中,会把数字地标为DGND....而这这些PART部分一般又都为数字部分,如何改PART部分隐藏部分,使他可改接到DGND及VDD等其他网络或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