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知道PROTEL99PCB图在XP系统中汉字输入方法吗?

楼主(2007-04-24):
有哪位知道PROTEL99PCB图在XP系统中汉字输入方法,好像以前在2000系统中的方法,只能输入一次就不行了!望赐教!

网友A:
上个汉化补丁就可以了

楼主:
上个汉化补丁就可以了

anlusen!
怎么上啊?是和2000系统一样吗?在CUSTOMIZE中添加一个菜单,然后在Ppocess 中添加RUNMACRO,在再PARAM中添加宏命令吗?这和2000系统一样,但是在PCB中放汉字时,只能放一次就不行了,必须在重新启动一次PROTEL才可以再放一次汉字,太麻烦了!

楼主:
哈哈

哈哈,我用AUTOCAD做过,元件少还凑合;但是元件多的话,效果就太差了!

网友B:
----

可以自己在PCB库里画字,然后用时放出来就可以了
呵呵,只是这样画的字好难看...
我就这样弄过....

楼主:
如何将AUTOCAD文件复制到PROTEL PCB中

《用AUTOCAD做汉与元件的多少有啥子关系呀?

需要多大的汉字, 在AUTOCAD做好, 新建PCB文件, 导入, 再复制过去.

再N多的零件与汉字输入没有关系.》
从PROTEL可以导出到AUTOCAD,也可以导入AUTOCAD文件,但是将AUTOCAD图复制到PROTEL PCB图中,我就不会了,望指教!我总是在AUTOCAD中做好工艺文档就在AUTOCAD中打印了,所以元件多了,就不好使了!

楼主:
过路的有知道的吗?

过路的有知道的吗?说两句吧!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C:
我也认为是此98下的程序和XP有些不兼容,我也是放一个就关

楼主:
这个问题等了N长时间了

这个问题等了N长时间了,无法解决!

网友D:
还用什么99版本的?

都升级到Altium Designer 6.7了。

网友C:
还用什么99版本的?

因为Altium Designer 6.7在双核2.6G CPU,1G内存,128M独立显卡的机子上画PCB都象蜗牛爬一样。
是关键的是照样不能推过孔和断线头。
当然也有了一些亮点,象布等长线和差分线等,但多数意义不大,因为我在99SE下都能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