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泪滴奇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4-24):
我已经等了20分钟了,显示才完成5%,我机器也不是配置很差,其他的工作都没问题,就是补泪滴超慢!想问下怎么回事,或者有什么技巧?
谢谢!

相关下载

楼主:
我是铺过铜之后补的

是不是跟这个也又关系?

楼主:
谢谢

这下惨了,铺铜半天白铺了!

网友A:
应该先加泪滴

应该先加泪滴!在加铺铜;都很快呀!铺铜也可快,设置好规则,几秒钟就完了!

网友:
机子慢或是计算量大

网友B:
~~~~~~~~~~~~~

一般是先加泪滴,再铺铜.

当你的机器的配置可以的话,先铺铜,再加泪滴,速度也不会慢很多.

网友C:
就是因为你先铺铜的问题

要不只加泪滴是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