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我的原理图导成pcb,怎么没有飞线?

楼主(2007-04-24):
(无正文)

网友A:
---

这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可能是原理图用的连接线是不带电气的那根线,如果就99的话,快捷键 P-W画线
另外其他可能性比较小,慢慢想吧

网友B:
~~~~~~~~~~~~~

原因可能正如楼上所说的那样,你的边线可能不是电气线.

网友C:
..

你可以放几个网络标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