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xp中PCB连线---->印制板制作问题

楼主(2007-04-28):
我有个同事用dxp在PCB设计过程中出现非连接情况,具体如下:改pcb是一个四层板,第二层是电源,第四层是地,其他两层为信号线。但是在电源层和接地层中有线未连接。我不知道为什么,问他,但只是告诉我可以自动连接,就这样就可以了,但我还是不知道原因,若那位大虾有过此类经验,敬请赐教,感激不仅。

楼主:
真的没有人做过这种处理吗,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2009-05-21):
天天向上

你要看那是什么线,有的线是为了分割电源层画的边界线,这样分割时候就可以按照这个边界来操作,没有实际的连接作用。一般来说内电层也没有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