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锁定了的元件怎么取消锁定

楼主(2007-04-28):
对一个做好的PCB进行修改,可是不知怎么弄的所有元件及走线全部被锁定了显示 this premitive is locked continue?虽然按YES可以解决,但是每个都按很麻烦。怎样才能一次性全部取消锁定?

网友A:
你可以这样

随便双击哪个元件,把里面LOCK里的勾去掉,再点下GLOBAL,然后确定就行了,GOLBAL的意思是修改这个元件的同时也修改别的元件

网友B:
RE:

用的啥软件呢`?

网友C:
~~~~~~~~~~~

~按照2楼的做没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