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敷铜的问题

楼主(2007-04-29):
双面板敷铜TOP和BOTTOM层都铺上吗?
选项里边选上去除死铜和连接到相同层就可以拉吧?
还有什么原则和要注意的呢?
有没有必要全板敷铜,还是在板子的连接器那里敷铜就可以了?
哪位有经验多多赐教啊,多谢。

网友A:
这个学问大了

也在学习中,慢慢积累经验吧

网友B:
等待答案

网友C:
~~~~~~~~

恐怕一时也说不完哦。

网友D:
敷铜

敷铜一般来说是地,能增强抗干扰,双面板的二层都可以敷铜的,选项里边选上去除死铜和连接到相同层,还有就是你要敷铜的网络,最后一个很重要,敷铜一般是低电压的网络,

网友E(2015-01-18):
也正在琢磨这个问题!

网友F:
一 铺铜一般都是电源及地网络。
二 一般双面板双面都要铺铜 。选项里边选上去除死铜和连接到相同网络。
三 对于高速电路,这样铺铜有个问题,就是铜必须可靠接地,高速线路附近不能有铜块只有一点接地或只有一个过孔到大铜面。要多打过孔到大铜箔。使铜箔可靠拉地。对于高速线路,顶层,底层最好不要铺铜。要大面积铺铜,直接用手工铺铜。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