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6中如何加单个泪滴焊盘

楼主(2007-04-30):
protel99se6中如何加单个泪滴焊盘,或者只给选中的焊盘加呢,我用tools/tearsdrop中的selected,没有任何反映,但是全加,无论焊盘还是过孔都可以加的,难道是D版的原因还是别的原因呢?系统为xpsp2,protel99se sp6英文,请路过的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先将要泪滴处理的Pad(Via)选上

然后用tools/tearsdrop工具,其中将selected和All Pads(All Vias)选上即可

楼主:
果然如二楼所说,成功了,谢谢!

果然如二楼所说,成功了,谢谢!其实要是再多试几下恐怕也可以试出来的,看来耐心不够,多谢指导!
另,若对焊盘,就选中all pads,若是对过孔,就选中all Vias,当然若是都有就都选上了。

网友B(2014-07-04):
我也试了二楼的方法,果然不错啊,谢了

网友C(2014-09-20):
刚刚试了一下,效果真不错,以前都不知道,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