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要在表贴焊盘上打过孔的话,有什么办法避免虚焊吗?

楼主(2007-05-08):
四层板,盲孔、埋孔就不考虑了。把过孔上灌上绿油如何?不知道BGA们是怎么做的。

网友A:
过孔尽量小!

过孔尽量小!不过如果是BGA焊盘上,实在有难度哦.

网友B:
人肉焊接,就可以了

网友C:
~~~~~~~~~~~~

~请问什么是人肉焊接~~~~~~~~~~~~~~~~~~~~~~~~

楼主:
人肉焊接==人工焊接,不是BGA,也不能用人工焊接。

网友D:
bga pad 打孔,恐怕不行,

别的pad 打孔,可以用防焊堵孔啊

网友D:
smt pad 上打孔,

有3种工艺可以处理,
1.hdi, 这个成本高,相信lz 不会用,
2,实心孔,
3, 孔壁2次过电镀

网友E(2018-08-25):
1、过孔尽量小
2、过孔塞绿油

网友F:
塞孔,前些日子想用,报价700还是800,最后删了几个BGA不用的焊盘,把线直接引出来的,这样做便宜很多

网友G:
BGA的过孔位置可以放4个PAD中间,可选18mil  10mil的VIA,走线可以走4mil 或者5 mil,我相信怎么都可以走线的,人家设计IC的时候已经考虑这些了。

网友H:
过孔绿油塞也会有虚焊的可能,最好的办法是树脂塞孔+电镀填平,过孔打在bga上也没问题,就是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