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在protel dxp中设置好焊盘的大小参数

楼主(2007-05-09):
怎么样在protel dxp中设置好焊盘的大小参数,免去一个一个改动的辛苦?

网友A:
没看懂你的意思,焊盘大小不是库里定义好了的吗,何需设置
且其他大小是以元件管脚为依据的...
其工作都是在库里做好了的,怎么会存在一个一个去改的这种劳作...

楼主:
一般焊盘的外直径都在60mil,为了好焊一点,我通常都把它们改为78.74mil.但都是一个一个地改的.

网友A:
---

你在库里改好了保存起来,(UP 到PCB)或下回调用不就行啦,哪要一个一个去改
或是改好了存在自己库里来,下回用时直接调用....

楼主:
谢谢,我试试

不会再向你讨教啊!

网友B:
可以

选中一个焊盘
然后右键有一个find siminal object
然后选一些焊盘的特性
按OK
然后就可以改了

楼主:
我按楼上的方法做,有点问题

出现了如下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C(2011-03-07):
Ptotel DXP中整体编辑的方法
字号:+ -
1帖  hykong工兵 38五2005-02-23 14:31
以更改字符大小和所在的层为例,(其余类同):
1.在字符上点右键,选择“find similar objects...”

2.选择筛选条件,比如说对象为“字符”、“顶层丝印层”条件是“相同”(如下图)

3.在上一步中选中最下面的“run inspector”选项,点ok运行,更改图中圈定部分:

4.比如更改为“底层丝印层”字体大小为“高30mil,宽5mil”,如图:

5.回车确定,关闭。按住shift+c,更改完成,效果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