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我抄的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7-05-09):
(无正文)

网友A:
放大器电路,

低频学的不好见谅

楼主:
----

我感觉不像,应该是个控制电路...但我也分析不出个所以为...

网友B:
~~~~~~~~~~

感觉很怪~~~~~~~~~~~~~

楼主:
如果说是由48V通过转换变成9V/1A以上,
就如TR39,感觉都没用,如果说他是个N沟道的MOS管,这样连就跟一跟导线一样,根本没有用,反而会浪费一些功率...
不过他们查资料,说J280确实是N沟道MOS管....
我感觉这样接还不如说是一个DC芯片为好...
看这电路根本就是一塌糊涂,唉....

楼主:
----

刚查了下2SJ280是P沟道MOS管了....

楼主:
我分析了一下,J280为P沟道,所以一直导通....这样K1304的D脚一直就为9V.
然后,G由48V通过R25提供一个高压,使K1304也导通.....
这样TR1就得到B极就得到9V电压....使其也导通....
如此,TR1的E极就得到由48V通过R25跑过来的一个电压.....
然后这个电压值和ZD5又有什么关系呢????
另ZD4,C3,R23,又起到什么作用呢???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去,或提供不同的见解.....谢谢....

楼主:
知道了。。。

这电路图再改一下,R23是接到输出上的,
如此,TR1,R23,R18,R19就成了过流保护电路。。。
平时,TR1是断开的,当输出电流过大,R23上压降大到一定了,TR1导通,从而使TR6导通程度下降。。。达到过流保护作用。。。如开关电源中的RCC电路那部分。。。 C3暂时忘怎么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