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没有网表能铺铜铺地吗?

楼主(2007-05-10):
我是存手功画的封装,连原理图都没画就直接layout的板子.
所以就没有用原理图把网表导到PCB来,就布线了.
但是在铺铜&铺地的时候却是因为no net而铺了整块板子.
我想问下 象我这种情况因该怎么铺地或铺铜呢?
还有就是我这样NO NET能发给PCB厂商制作吗?
在线等啊 急............
谢谢各位拉
QQ 25231183
davidblue314@hotmail.com

网友A:
直接手动画的PCB,也可以铺铜

网友B:
好像不行,但你可以自已加入gnd网络,

网友C:
完全可以的。

完全可以的。所谓PCB中的网络标识只不过是一种连接正确与否的手断,在实际PCB加工的时候,不会管你有没有连错或网络不对。也就是说你没有网络也行,只要你自己知道这是正确的就行,如果在PROTEL中设定规则了。可以把错误层显示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