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l自动布线的问题

楼主(2007-05-11):
请教各位高手:
    我把电源和地布完并锁定所有预布线,这时开始自动布线。但是它把我50mil的线改成12mil的了,而且布过线的地方又重新布了一遍!按理说锁定预布线以后不应该有这种情况了,为什么呀?是不是还要设置一些东西啊?
    还有,如果最后显示有些线没有布上,那么怎么看是哪些线呢?直接在图里面找飞线好像很困难哦!
    请多多指教

网友A:
不行

其实在PROTEL中的自动布线是一种预测行的布线并没有按照真正的原理图去完成功能的走线。只知道相同网络的连在一起就行。打个比方电源线必须经过一个电解电容再往下走线。而自动布线有可能会绕一圈再回来。这在PCB设计上根本没有意义。所以请你不要自动布线了。做出来的板子十有**不好用。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