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帮我看个图

楼主(2007-05-12):
大家好,帮我看个图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5/200751221214622.rar

楼主:
我是第一次用网络画线路板,请指教一下

网友A:
总体还不错的!!没什么大的问题!!

楼主:
3楼的朋友

3楼的朋友

楼主:
谢谢

我主要使用方框去铺铜,很慢,且不好看,有直角出现,还去导线去倒角

网友B:
只是你没有耐性,也不熟练,否则可以画的很好的

方框和线可以搞的很漂亮的~~~

网友C:
唉。。。

第一次的话算不错了,但没法用的

网友D:
欠火候

第一次画这样已经不错了!

网友E:
1.电容的方向有三种,太多

1.电容的方向有三种,太多
2.AI的部品很多靠的很近,容易打坏.
3.那个IC的有几脚焊盘连上了另外的焊盘,虽然你网表是应该连上,但是不能误导别人那里有短路
4.总的说布局太差,不过要是要求不高,应该能跑起来

楼主:
谢谢

谢谢大家的批评,

网友F:
第一次出图,这样还可以

注意:1。文字方向最好有一个,最多两个方向;
      2。器件下面不能有文字,否则焊上器件,文字就看不到了;
      3。文字不能放在焊盘或过孔上,否则文字残缺;
      4。走线不能出现直角,更不应该出现锐角;
      5。焊盘最好加上泪滴
呵呵,说了几条拙见,见笑。

网友G:

请教一下楼上的,我是一个新手对PCB也不了解,你可不可解释一下。走线不能出现直角,更不应该出现锐角,对电路有什么影响

楼主:
谢谢13楼

谢谢你13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不能成直角和锐角,但是很多书上都说不能使用,我只是尽量不使用直角和锐角,朋友能细说吗?

网友H:
直接和锐角

个人理解角度举一个简单例子:河流如果走直角或锐角会流畅吗?如果可以布成弧度的应该最佳。

网友I:
个人想法

锐角是不能用的.但对于低频系统直角的影响很小,可以适当的用.

网友J:
~~~~~~~~~~~~~~~~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看看就知道呀~~~~~~~~~~~~~~~~~

网友K:
有些资料上讲只是美观的问题并不影响性能?

网友L:
re

说多了就很杂了,,PCB  等下还涉及到电磁什么的,,要求不高就别要求那么多

网友M:
第一次画图,这样已经很好了

第一次画图,这样已经很好了
   有一最大的错误就的元件与元件靠的太近
 太近元件就会显示绿色
你自己在好好布置一下咯

网友M:
有问题了

 你这个是不能用的
最大的问题是
元件之间太密,你看到上面有绿色就是太密造成的
这是最大的错误
你最好用手工去布线

网友N:
違背了安全規則。

你這板全部都顯綠色了,違背了安全規則。

网友O:
如果是低频系统就无所谓了

但如果是高频系统,直角走线带来的电感什么的对信号影响很大

网友P:
携手共学PCB

谁有国际上比较标准的电子元器件库
请上传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