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频变压器和低频变压器在实际电路应用中的区别?

楼主(2007-05-17):
(无正文)

网友A:
主要是激励源的频率差异,频率高低只是相对而言的

高频的只能用在频率高并且激励源频率与变压器频率相匹配的电路中,而低频的则相反,不能混用,即使高频的如果频率不匹配的话一般是不能用的

楼主:
感谢

      我在电路中原来用的是低频变压器,但哪种变压器骨架不好找,就准备改用公司常用的高频变压器,它的主要作用是把AC220V变为AC9V经整流后给芯片提供一个直流电压。不知这样改后会不会对电路产生影响?感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