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ORCAD的SCH做元件库的问题!

楼主(2007-05-18):
  ORCAD的高手们,请问在做SCH库的时候碰到一个IC或者一个元件要用几个部分来做(比喻说:U1A,U1B,U1C....)的时候应该如何去做啊?
  我现在是做了U1A,但是不知道怎样去到做U1B,U1C...的界面.郁闷中...
  麻烦各们高手指点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QQ:27350783  E-MAIL:huangfujun2003@yahoo.com.cn

楼主:
re:

难道就没有人愿意帮下忙吗?

网友A:
package

package property里面设置

网友B:
RE

有一个设置里有,不过我忘了,只知里面可以设置数字,而这个数字代理你要的N部分,如有U1A,U1B,U1C,U1D 你就可在其设置为4,如此而已
他用PART代表。。。自己可慢慢摸索。。。

网友C:
楼主,使用CTRL+N

当然前面需要设置有几个部分,每个部分是否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