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滤波电容的大小怎样选取

楼主(2007-05-18):
   在电路中滤波电容是如何选取的?
如: AC220-9V再经过全桥整流后,需加的滤波电容是多大的?
再经78LM05后需加的电容又是多大?

网友A:
有个公式的,跟负载大小,电源频率有关系

网友B:
经验

一般性的是78LM05前为1000UF以上,后面为470UF以下,再者看你的产品是不是很严格一点的,像音频类产品,前面最好用到2200UF以上,后面在1000UF以上,
其它产品可以适当下调一点,这样省一点成本

网友C:
~~~~~~~~~~~~

楼主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看电容的用法的有关知识哦.

网友D:
标准答案。

50Hz工频整流滤波电路按照每安培2000微法选取,7805后面的那个电容是为了提高负载调整率的,取22微法(铝电解)或者2.2微法(铌钽电解)即可,大了没有任何意义。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

问一下二楼,你有哪个计算公式吗?

网友E(2012-05-18):
转:
电流很小,选用100UF绰绰有余。
详细的计算公式没办法给你提供,只能告诉一个经验公式,1000UF=1A
电压就比较简单,只要工作电压的峰值不要超过电容标称值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