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中如何删除多余的层

楼主(2007-05-18):
那一层根本就没有走线,到底为什么就是删不掉呢,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

一定可以删掉的.

网友B:
我知道

在DESIGN 菜单里,打开机械层菜单,把对应层的对号去掉

楼主:
还是不行

wuha,按照你说的在DESIGN 菜单里,打开机械层菜单,把对应层的对号去掉,还是会报出那个错误,苦恼呀

网友C:
这样试试看

先要把中间层的电气性质元素(track and ploygon copper )删除,
然后就可以删除中间层了。

楼主:
找不出原因

limee,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我在DESIGN->OPTION里只保留中间层,结果什么都没有,难道过孔也必须删掉吗?

网友D:
你把DRC检测关掉试一下,

你把DRC检测关掉试一下,当然你要确保所要删除的层没有走线之类的哦

网友E:
奇怪

真的删不掉吗?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F:
可以删除的啊~!

是不是哪个地方没有找到?
层设置上

网友G(2014-05-30):
同求,大神快来吧

网友H:
在层管理中删除

网友I(2014-10-09):
在层管理删不了,提示被占用,他确实是没有使用,我也碰到同样的情况,猜测是在CAD导入时候有用过MID层,后来虽然在设计中变更过来,但软件会默认为此层被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