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为单个过孔或焊盘补泪滴?

楼主(2007-05-18):
(无正文)

网友A:
在PROTEL 99SE中,

选择tools菜单中的teardrops

楼主:
这个我知道

我是说单个怎么补,就是大部分补过了,漏掉了一两个,这两个怎么补?

网友B:
选中后补

选中网络,然后在补泪滴的对话框中选择"选中的项目",如果是焊盘,VIA等也可以选中后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