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37mil的线宽能承受多大的电流流过?

楼主(2007-05-19):
(无正文)

网友A:
差不多 1A

楼主:
再问大侠

如果电路中要流过3A的电流,线宽要画多大?

网友B:
我用3mm宽,

用在300瓦功率,50欧负载上
楼主可以再宽一点

网友A:
一般来说可以用120mil

网友C:
与铜箔厚度有关

电流大小与铜箔厚度有很大关系,与环境温度、通风散热条件也有关系。如果铜箔厚度35uM以上,散热条件好,1mm线宽能流过3~5A的电流。

网友D:
1A

1A,通常是按1mm线宽能过1A电流这样来布线的;

网友E:
这和铜箔厚度 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