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添加net问题

楼主(2007-06-01):
请问在pads logic里是怎样添加net的?

在protel里添加net比较方便,当遇到不好连线时就可以点add net来添加net,并且net会自动+1,比如添加完D0后,D1会自动粘贴在鼠标上。

可是在pads logic里我只知道双击连线可以添加,并且每次都得打字,这样一个一个+,是不是太麻烦了呀?

请问还有什么简单点的方法吗/?(我指的是普通的net,不是总线方式)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pads的设计环境比较严谨,

当遇到不好连线时只有点右键选择off page(在添加走线的模式下)
修改网络名称只能手动,但这样出错的几率会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