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 保存时出错

楼主(2007-06-02):
大家好。今日在使用Protel 99se时出现了下列问题,希望高手和前辈们能给出一定的指导。 我打开一个.ddb文件,然后就关闭就会出现这样的提示: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2145853648.jpg
。
还有其他的症状,我在菜担栏的一些修改项,在关闭后也不能被保存。
在网上搜索了,也没有答案,希望前辈门能找出问题所在。谢谢了

楼主:
这样的提示

我打开一个.ddb文件,然后就关闭就会出现这样的提示:Database is in read-only mode.You can add items at the specified location.

网友A:
答案

答案是文件名后边的后缀打错了
后缀的名是不能更改的 一般是系统默认的>>~!~!

楼主:
解决之道,求更好的方法

首先感谢3楼的热心

后缀的名是不能更改的 一般是系统默认的>>~!~!
“我打开一个.ddb文件,然后就关闭就会出现这样的”
我并没有更改后缀名,本来就是系统默认的。
我打开一个.ddb文件,然后就关闭就会出现这样的提示:Database is in read-only mode.You can add items at the specified location.

//+++++++++++++++++++++++++++===
我解决的办法是重新装了一遍protell 99se
结果就好了。没有那个提示了。现在我想问的是:“Database is in read-only mode.You can add items at the specified location.” 这个提示是怎么产生的,如果不重装又该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