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层电路板得问题,请帮忙!

楼主(2007-06-02):
我用protell99在画4层电路板,有问题请教!画4层板,两层信号层,两层电源层,画时候,只是电源网络会自行与电源层连接(通过net 自动布线),其他是否就跟画双面板一样呢??
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有两个电源5和3.3v,请问这样做是否可以:
我首先将轶个内电层分给5v,然后在该内电层,进行分割,分割出一块给3.3v,是否这样可行呢??
请前辈帮忙!!!!

楼主:
HELP!

有谁知道得请说一下啊!!!!

网友A:
看来进来看的都不咂懂

网友B:
你的想法是可行的

4层和2层没多少区别

网友C:
---

画四层板...
内层你可设为电源和地
当你设置好内层网络后,如你有电源到内层,打个孔就和内层电源连上了,其有+或*(乘法简单标志)
而如你要分割内层时...
只需点相关分割菜单,然后圈出一个地方,系统会要求你说明网络,而这时你可选择任意网络,如3.3伏或其他...

网友C:
如果是DXP

这和99又不同了...
DXP内层分割要用无电气画线的那个菜单画圈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