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在protel的PCB放置元件中怎么把元件放在底层

楼主(2007-06-03):
请问一下在protel的PCB放置元件中怎么把元件放在底层,只看到放在顶层,那位老兄知道请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双击该元件,

把属性里的  TOPLAYER  改成   BOTTOMLAYER .

网友B:
或者在移动一个或一堆要换到底层的元件时按L。

也可选中一堆要换到底层的元件一起Global改属性到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