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PCB单面板设计问题

楼主(2007-06-03):
我想更有效的利用单面线路板面积,在PROTEL.DXP中自动布线时如何产生几条顶层的金属导线
如图:

网友A:
如果在顶层走线的话 就不是单层板了。只能用跳线

网友B:
把2个孔做成器件,就应该可以了,不过估计有点麻烦

网友C:
楼上

上面的说得不错,当做一个元件用上!

楼主:
请高手赐教

网友D:
---

你把顶层那几根走线删掉,然后在顶层丝印层画直线..(在你顶层走线的位置)
这样就成跳线了,也就可做成单面板

楼主:
疑问?

您的意思是图例中几条顶层焊接导线是手工布通的,而且是跳线对把
那过孔是手工放置的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E:
跳线一般都只有少数几种尺寸,便于生产

所以只要做出这几种元件并且加进电路图就可以了.
我做的元件直接按长度标记,比如5.08、10.2等。

网友F(2007-07-17):
无语

看你的图,如果你的件做适当的调整,跟本就不需要跳线.

网友G:
楼上

布局不合理

网友H:
随便说说

在两个焊盘(相当于跳线)中放顶层导线连通就可以了....
产生GERBER时不要顶层走线层就可以了...
或在两个焊盘中放一丝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