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许多工控产品的铺铜全是网格状?

楼主(2007-06-08):
我看到许多用于现场的PCB板,即使是双层板,其表面也铺全铜,且铺铜90%都是网络状。请问各位大虾,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不铺整铜,是不是为了省钱?
为什么四层板、甚至六层板上还要铺?

网友A:
为了在焊接过程中避免内部空气遇热膨胀

导致铜皮脱落

网友B:
嘿嘿,好看、省料、减重量。铺铜是为了较好的接地效果和

我瞎说一气,HIGHWAY的回答更专业。

楼主:
TO HHIWAY:那为什么四层板以上也要铺铜,有效果吗?

先多谢指教,呵呵:P

To HIWAY:导致铜皮脱落,是回答为什么不铺全铜吧?

我们这边老师傅说:一般铺铜多数是为了进行信号屏蔽,特别在一些较严酷的工业现场。

但为什么四层板以上,也要铺铜?我的一个同事就对我说,四层板以上不用再铺铜,因为有专门的接地层、电源层;是为了  pcbwang  所说的现场散热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各位能多多指教:P

网友C:
onebyte

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作用。^_^

  根据不同的产品做不同的分析。其实很简单。

hw和平常人 已经说了一些。

 我就在补充几点。请楼主自己分析一下。

1÷有些天线部分,电路板要求净空,

2÷网络和一些其他接口部分,一定要禁止覆铜。

3÷有些模拟电路,绝对禁止覆铜,尤其高频部分。

4÷所有覆铜的地方,绝对禁止死铜。

===================
我们这边老师傅说:一般铺铜多数是为了进行信号屏蔽,特别在一些较严酷的工业现场。
=========================

 你们老师这样讲课,是错误的,误导学生。

=============
但为什么四层板以上,也要铺铜?我的一个同事就对我说,四层板以上不用再铺铜,因为有专门的接地层、电源层;是为了  pcbwang  所说的现场散热吗?
========================
你的同事说的不对。

 提示分析方法:

  1÷铜导电性

  2÷等势体

  3÷导热性

  4÷涡流

  5÷电场

  6÷磁场

把这几个特性带入你要分析的电路,结合电气特性,一切就明白了。一定要学会运用学过的东西分析,其实没有什么复杂的。

楼主:
多谢paullee老师

多谢lee老师,但很可惜我不是一个一点就透的好徒弟,关键是自己的基础较差:(

在学校学的那点知识在外面多数场合下并没有很好的结合起来,因此显得也就不太实用。以前只学过模电、数电。象制板这些东西没有系统地学习过相关的理论。

如果lee老师愿意,希望能推荐一些书籍或资源。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还请lee老师多指教:P

PS:我手头的以前工程师做的板子,全是整板铺铜,包括网络端口部分。

网友C:
老师不敢当,我只不过早入门几年。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模电和数电,我学的是童诗白教授的书,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其实基础大家都差不多,就是如何运用的问题。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是我过去带项目的时候碰到的。

  滤波电容。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值,一般是cf=1,大家都知道,一般用10uf虑低频,用0。1uf虑高频,但是为什么这样用?究竟虑什么波?这些波那里来得?

  实际上很简单,门在开关的时候,会在瞬间吸收电流,电源传输线因为阻抗的原因,不会立刻提供电流出来,那么,就会产生所谓的“波”,对于单个“门”而言,就是高频波,对于多个高频波,就会形成低频波。

   靠近门加一个0。1或0。01的电容,提供瞬时电流,那么就尽量降低“波”的平pp值,所以滤波只不过是能量的提供而已。

  明白上面的道理,设计中就会熟练运用电容,是系统有一个可靠的供电系统。

=================================
  ===================
我们这边老师傅说:一般铺铜多数是为了进行信号屏蔽,特别在一些较严酷的工业现场。
=========================

你们老师这样讲课,是错误的,误导学生。
=========================

  要从铜皮的电气特性说起,导电,屏蔽。
严格的工空场合,要加屏蔽罩(空间辐射),铜皮作用不大,双面板,两层铜皮屏蔽什么?只有你们老师知道。所谓屏蔽就是内外隔绝。铜皮的作用减小回路,减小干扰。

 死铜:

   电场产生磁场,铜皮产生涡流,辐射,天线效应。

分析方法,

  1÷死铜工作环境。周围电路工作,会产生电场

网友C:
==================================

PS:我手头的以前工程师做的板子,全是整板铺铜,包括网络端口部分。
===================

很简单,你可以根据网络接口(rj45)分析一下。

  根据工作环境,连接设备,电气特性。

 提示,网线,传导,

 实际上,一个人不可以涉猎的东西很多,但要会分析,那么接受新东西的能力就会很快。好多东西我也不懂。

    有些我做过的东西,一般都忘了,因为我很少去记具体的电路。会分析,会运用就可以了。但是这样,面试的时候,会吃亏。

网友D:
同意二楼的说法,

另外,童老前辈有出过数字电路方面的书吗?
---------------------------------------------------
9楼: 11

老师不敢当,我只不过早入门几年。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模电和数电,我学的是童诗白教授的书,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

网友E:
好呀,很详细

楼主:
多谢,这几天出差在外,一直也摸不到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