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rtel99se当中的元件库

楼主(2007-06-09):
我是一个初学者对portel99se不怎么会用,画原理图时有些元件没有只好自己画了,问题就出在画好了元件放到元件库里,但就是找不到这个元件。想请那位高手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A:
保存路径

保存时记住你的保存路径以及元件库的名字不就找到了么 呵呵

网友B:
要将新建的库“加入”才能看到。

网友C:
LS说得对

在Browse PCB之Browse中选择Libraries,然后点击ADD/Remove在将弹出窗口把先前建好的文件添加进来即可

另外情况:如库当前正在使用中,后来添加的元件要刷新才能看到

网友D:
同意4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