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请求指点

楼主(2007-06-10):
大家好!小弟刚学protel 不久,请指出该图不足之处!谢谢

网友A:
是什么的电路 ?

我也是新手,

网友B:
还不错

不过如果让我画的话,一些斜线我可能会尽量短些,让直线长些,这样会好看些(在总线长不是很长的情况下)
你上面一个DC输出滤波电容相对要靠近DC片子...放得太远了滤波效果不好...
放得太近了发热利害也不好...所以自己调调看..我的感觉是左上角那个输出滤波大电容放得比较远了...

网友C:
我不懂,但我也支持一下

楼主:
谢谢 zhuwuxin的指导!

to zes21IC:这是个自动记录多个通道电阻的测量仪器!

网友D:
继电器放在一边

嘿嘿,我的担心楼主的继电器放在一边,板子的重心偏向右边,会不会对板子的寿命有影响。排的很整齐哦

网友E:
第一次画成这样应该不错了。

第一次画成这样应该不错了。不过可以根据电流的流向把直角和锐角再改一下。

楼主:
真诚感谢楼上各位!

to yangliyy:继电器的重量真的没考虑过,当是只考虑了按键的地方,谢谢你的提醒。或许在继电器的另一边在加两颗螺钉会好点把?
to smallgrass:不明白“根据电流的流向把直角和锐角再改一下”什么意思。
我走的线都是45度角的。我知道PCB布线时布要走直角和锐角。但不明白电流和角度有什么关系!请问你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F:
re

1,电源部分走线很乱
2,继电器部分强若电的走线间距没有处理好!建议使用机械层割一下
3,电容位置摆放不是太确当
4,是新手已经很不错了!佩服!只是............

网友G:
走线

有继电器的电路最好是电源部分分开处理,一般采用星型地线,地线电源线尽可能粗些,继电器也需要反向电流泄放管,继电器的重量比较大,这个部分的支撑要做好些,总线部分走斜线怎么看都不是那么舒服,建议用直线.

新手,不错了.

楼主:
谢谢各位

to cl14145696:1,//电源部分走线很乱//
  不知道电源的走线应该怎么走,应该按什么规则?
2,//继电器部分强若电的走线间距没有处理好!建议使用机械层割一下//
继电器中是没有强电的,它只是实现一个档位的调节。
3,//电容位置摆放不是太确当//
当时只考虑了整齐和散热,安装方面考虑。不知道还要考虑什么其他因素?

to zzl:我用的 uln2803里面已经有二极管了,所以没放。继电器部分的支撑当时确实没考虑到。总线走直角好像不太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