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的项目,一块控制板,大家拍砖,看我进步没有!

楼主(2007-06-15):
大家多多指教,毕业一年多,没画过几块PCB,硬件真的需要加强啊.有什么缺点点请给我多指指,我也能进步快点,小弟先谢了

楼主:
没人拍砖啊

郁闷,都说两句啊

网友A:
不错

不错,有耐心就行,我经常画一半,剩下的用自动布线了事

楼主:
这是第二次改进了

上次电源那有点问题,两个稳压芯片离的太近了,散热不好

楼主:
在布地方面,我有点麻木

往往不知道怎么布地,用的是430,它的模拟和数字地在芯片内部都是隔离的,感觉工作起来也很稳定,用对讲机进行高频测试,抗干扰性能也很好,相比同事画的ARMS3C44B0板子(4层)高频测试刚开始,那块板子就复位了.

网友B:
引线比较宽的焊盘,最好只引出1根线……

楼主:
to 10楼 mohanwei 兄弟

你的意思,是不是我-12V那里只引出一根线,然后再分开送到别的IC.
这里有什么具体的讲究吗?

网友B:
主要是怕散热性太良好,焊接的时候造成虚焊……

敷铜的时候需要用热焊盘也是这个道理。

楼主:
原来如此

呵呵,下次我会注意的

网友C:
To 爱国道人

怎么自动布线?我手工布线画了几天,右手痛了四天,至今还是碰鼠标就抖
用DXP自动布线太差劲了

楼主:
自动布线,是不是设置好电气规则走的线也比较好呢

请教一下高人

网友D:
--

怎么没看过用PowerPC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