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

楼主(2007-06-17):
   我用单片机控制强电电机(220),现在出现问题,不加强电箱运行正常,加强电箱运行出错,还好司机.考虑可能是我铺铜的原因,当时用的是无网络铺铜.是不是它把干扰引到单片机上.怎么解决??
   就那段出问题的程序在别的板子上运行是正常.
   我没折了

网友A:
你的隔离距离多少?

要注意爬电距离,以及地的隔离。否则死机是小事,连你MCU烧了都有可能。

网友B:
除了riverpeak说的之外,控制电机的方式也是需要考虑的

楼主:
电容

与单片机之间采用光电隔离,在控制继电器,接触器.不过实验室没有条件做双电源,TLP521的两个电源是共地的.
我想在输出控制继电器端加个电容,不知可行不,
电机我们使用小的电磁阀代替的,功率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