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个问题

楼主(2007-06-18):
下面这个PCB中,三极管的管脚是1,3,5,怎么区分基极,集电极,发射极??
还有个菜鸟问题有没有什么工具能把PCB转换成原理图??

网友A:
1-看手册;2-手工画。

好像有工具可以转,但是转出来的效果你可能不能接受……

楼主:
请问2楼

没有手册,有手册我就不能抄得怎么幸苦了
画??不知道怎么画?我就是想知道1,3,5三个管脚中哪个代表基极,哪个代表集电极,哪个代表发射极????

有没有一个惯例???

网友B:
回答

下面这个PCB中,三极管的管脚是1,3,5,怎么区分基极,集电极,发射极??
1--基极
5--发射极
3--集电极
通常5 如果接地则是NPN   ,5脚接电源是PNP管

网友C:
4楼的完全对

网友D:
~~~~~~~~~~~~~~~

4楼的说的全对!!!

搞得多了,这就是常识了!!!

首先不知道则可以查手册!!!

楼主:
对四楼的兄弟就是崇拜

小弟太感谢你了
其实我是赶鸭子上架,所以是速成的抄板人员
看来我我以后还要多来混一下

网友B:
嘿嘿,四楼的是姐姐哦,不是兄弟。

楼主:
二极管在PCB中的1和2一般哪个是阳极?哪个是阴极?

各位大侠
小弟还有个问题
二极管在PCB中的1和2一般哪个是阳极?哪个是阴极?

网友B:
通常1阳极,2阴极

楼主:
不好意思,叫错了

这么快就回答了
活工具册

网友B:
今天活不多,就网上巡逻了,哈哈

楼主:
yang大姐,还有个问题

从我帖的那张图片能不能看出是PNP还是NPN??

网友B:
图不完整哦,你的5脚跑到哪里去了,我看不出来呀

楼主:
你看,它这不是个品字型吗?

最上面的是1
下面左边的是3,下面右边的是5
有劳,有劳

网友B:
看不出来的,要看到周边的相关器件才好判断的

楼主:
你等着,我给你截一张大的

难得见过你这么好心的人!!!
服了

楼主:
大点的图片

D2-3大概是个5V的电源。D2-1和D2-5连在一起接到OP295的3(INA+)
大恩不言谢

楼主:
为什么?

为什么PCB上的三极管是1,3,5三个角
可是原理图上是1,2,3
在原理图中PNP是1-基极,3-集电极,2-发射极
NPN是1-基极,2-集电极,3-发射极
这是为什么???

网友E:
这是两个二极管

楼主:
22的兄弟,能不能说明白些,在下谢谢了。其他有这么说

网友F:
忍不住问问,你是做什么的?

做电子的,这样问人,可以做出什么来?其实这些东西都很基本。

楼主:
我不是做电子的啊:)

前面不是已经说了吗?!我是速成的抄板员
做完这个以后也不会再做了

网友G:
这是个共阴极的二极管

这是个共阴极的二极管

楼主:
28楼的nb,综合周围的电路图来看,只有这样的才有意义

网友H:
怎么不是123

楼主:
我也不知道

网友I:
自己做的封装。

应该是自己做的SCH元件和PCB封装。
其实如果自己做的封装,你随便给管脚其名字都可以,不要说1,3,5,就是100,300,500都可以,只要SCH和PCB里面的脚名对上号,就可以通过网络表连接了。

Q1是三极管,D2,D3是二极管。

楼主:
楼上高手

网友J(2007-08-04):
可能

NPN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