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rtel中怎么放45度的元件

楼主(2007-06-19):
    各位前辈好,小弟最近在画一个电路,需要画LED阵列,不知道怎么才能画出45度斜角的LED灯啊!
    现在只是一根一根的在连接线,好累。希望各位前辈能够教教我。
在此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同楼上

将元件的:Rotation---45,

楼主:
谢谢

  不过我试验过,角度框里只有0、90、180和270这几个选择,无法输入数字啊!!不知道是不是我输错了选框?  我输入的是:orientation.
  希望大哥说的详细点。。

网友A:
我做了一个例子,

在我上传的文件中,你看一下.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1912135141.pdf

网友B:
不是PCB元件。

5楼大侠:你好,我估计楼主是问SCH里的元件怎么画任意角度。而不是PCB元件。

网友C:
做一个SCH的LED元件库

自己做一个SCH的LED元件库即可,画成45度。

网友D:
~~~~~~~~~~~~~~

方法真是要人想出来的~~~~~~~~~~~~~~~~~~~~~~

网友E:
自己动手做一个就是,要多少,就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