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2005 SP2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6-25):
高手们我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该如何设置呀?
说个例子好说明说问题吧:

比如在我在原理图中有三个电阻并连在一起.然后导出网络表a;
现在将原有的三个电阻删掉一个,保存再导出网络表b;
我在PADS Layout中装入网络表a是出现了可爱的三个0805封装的电阻.现在我再导入网络表b,为什么那三个电阻还在,并没有变成两个呀???????

为什么呀?????

期待得到高手无私的帮助.

楼主:
有人看了,没人回答,我顶

网友A:
re

在PADS layout link 里 点ECO TO PCB

楼主:
谢谢,解决问题了,

楼主:
有空请你吃饭噢

网友A:
真的假的?

哈哈

楼主:
哈哈,兄台哪里的?

楼主:
qixiboy高手还在吗?

如何我原理图是用ORCAD做的,没有ECO TO PCB这个功能,怎么办呀??
用PADS Logic画原理图好不爽呀.

网友A:
我可不是高手。

我前几天也和你一样到处发问题帖呢。也是才开始用PADS的。
至于你说的ORCAD,我没用过,不过有转换工具可以把它转换成POWER LOGIC的。

logic画原理图我也觉得不爽,可能是还没熟悉。呵呵,大家共同进步吧。

网友B:
我自己写的,你看着办!

orCAD网表导入PADS2005(含POWER PCB 5.0)方法
1.打开orCAD原理图,执行Tool/Create Netlist,在选项栏上打开Other,在网络表的格式滚动列表中选取PADSPCB.DLL项,单击浏览按钮Browse...选择路径并单击确定,关闭orCAD原理图。
    以路径为桌面的a.NET文件为例
2.打开a.NET文件(记事本格式),将编号后的orCAD PCB Footprint(orCAD PCB封装)改为PADS2005的Part Type(元件类型)如:C1  C-0603  更改成  C1   104P,注意中间的空格(要与原来的相同)后面的网络连接说明不用修改,只修改上面的元件名即可。
3.打开PADS2005执行File/Import,如是画好板框的图纸会出现保存对话框,直接点否(新图纸没有),此时出现导入路径窗口,在文件名一栏填入a.NET且将NET改为小写net(类型一栏不用管),按打开,出现对话框,选取ASCII按OK
4.画面出现一记事本和一个警告对话框,记事本记录网表导入的错误信息,根据错误信息来修改网表和orCAD原理图后,重复操作以上过程,以达到错误信息最小;也可按此在PADS中修改Layout,最后按警告对话框的确定,网表即导入成功

网友C:
楼上能把PROTEL99 网表 导到 PADS吗?

楼主:
GO TO yizhen

有个软件你可以试一试,PCBNavig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