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贴片元件的焊接

楼主(2007-06-27):
一把烙铁、一块松香,很小的间距,要是每个引脚先上锡的话芯片放不平感觉会虚焊,要是把芯片固定到脚上再上锡的话,锡会很多把引脚弄连了,是我的技术差还是工具不够,怎么才能提高呢,看别人的板子焊的很好,唉

网友A:
要决是:拖焊,不怕锡连,就怕不流动

网友B:
拉焊

也叫拖焊
烙铁要刀型的

网友:
拖焊需要技术的,用力大的话有可能把边脚给拉掉,要注意

网友C:
焊锡选用也是关键

符合RoHS的不好用,原因是助焊剂过少

网友D:
熟能生巧!

网友E:
这么着

加多助焊剂,拖焊,如果有连的也无所谓,再加助焊剂,把烙铁擦干净,把连的锡拖下来。另外最好在设计封装的时候把拖焊盘加上。

网友F:
贴片IC焊接

特意看过专门焊贴片的,拖焊没错,关键是助焊(剂),他们用的是助焊油,牙膏状的,根本不会搭锡,注意不是那种焊锡膏,

网友G:
??

除了锡线里的那点松香,俺从来不用另外的助焊剂,
建议看看俺在这里混到的第二条裤子:
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Essence.asp?id=5954

网友H:
我用的是类似于拖焊的方法

首先固定好IC
然后使用0.3mm的焊锡丝弄直放在要焊的一排引脚的焊盘和引脚的交界处上,尖头烙铁擦干净,依次快速的把焊盘和引脚位置的焊锡推到焊盘与引脚之间,就可以了,效果很好,不过仅仅适用TQFP或者更密的引脚芯片,普通的1.27mm间距的不好用,因为间距有些大

网友I:
涂满焊锡或者拖焊,然后用编织带把多余的焊锡吸掉就可以

编织带可能买现成的太贵,可以用电缆的屏蔽网代替,也可以找一些比较细的多芯铜线对折几下(增粗)凑合着用。

网友B:
焊锡+烙铁就好了

没必要弄其他的

练习起来很快的

网友J:
多加点锡就好了,焊浙东西就怕锡少了

楼主:
sank_liu

哈,公司上不了qq,晚上回去加你哦

网友K:
请个焊锡的高手帮忙吧 ,不熟没有这么容易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