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dence16.0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7-07-03):
请教一个cadence16.0的安装问题:
按照15.7的方法安装,之后设置环境变量,都设置完之后,license manager 能够被激活,start/stop/reread许可文件都成功,可是打开工程的时候,却提示找不到可用的license,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Thanks first!

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兄弟吗?
还是我问错地方了??
先谢过!

楼主: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好像很冷清尼!

网友A:
cadence spb 15.7安装问题

问楼主,15.7你是怎么安装的呀
为什么我总是不能激活license啊!
还有安装中的port name 是要添什么内容啊!

网友B:
re

用licsens manager ,就不用设置环境变量,反之亦然。

网友C:
http://www.pcbbbs.com

进论坛,找allegro....有讲怎么样暴力**....但是会有许多功能不正常,
建议最好别用15.7或16.0,用15.51比较好...

网友D: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好像有两个程序不能用,其它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