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动贴片机如何对元件定位

楼主(2007-07-04):
小弟不懂贴片机技术,但我认为如果画PCB时对下列问题不了解或不处理好,就会影响贴片生产:

将PCB交付自动贴片加工厂后,贴片机是如何识别元件在PCB上的位置的?我记得以前只交付PCB和元件及部品表给厂家就可以了,SMT工程师可以据此编程。如果PCB上没有丝印层,那么就得提供元件分布图给厂家。那么,由于此时没有任何电子数据(文件)交给厂商,贴片机是如何将元件贴到焊盘上去的呢,它是通过识别焊盘的中心点来贴的吧?比如说,有一个元件实际尺寸是:两个焊盘是两个直径2MM,且这两两个焊盘的中心距为4MM,且如果,我在制作元件库时中心距不是4MM,而是4.2MM(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比如说没有规格书,用卡尺测得的元件尺寸),贴片机如何贴?如果电子文件(如CAM350、Gerber之类的文件)交给厂家,遇到这种PCB焊盘中心距与实际元件中心距不一致的,如何处理?

问题1、贴片机是如何识别元件位置的?是识别焊盘还是识别PASTE MASK,丝 印层起什么作用?如果C3与C5一模一样,机器怎么区别?
问题2、小弟个人的想法,认为,SMT工程师不管是手动还是自动编程,都是通过识别PCB焊盘中心距和元件焊盘中心距,再通过计算,发现不相符的,将元件贴在整个焊盘区域的中心位置,象上面的4.2MM的例子,机器会将元件的两焊盘与PCB两焊盘各偏0.1毫米来弥补。对吗?

网友A:
一般大贴片对角都有一个定位焊盘的,

通过定位焊盘,中心点就有了,然后……

楼主:
主题:请教:自动贴片机如何对元件定位

谢谢2楼。
不过,您可能还是没有理解小弟的意思,小弟不是问元件的方位确认,而是问元件的坐标确认。详细说明一下,比如,有个元件由两焊盘组成,都是直径2毫米,它们的中心距4毫米,那么,在画PCB时,如果没有现成的库,就需要自己画,画的焊盘直径必然比2毫米大,如果没有规格书,本身测定元件尺寸有误差,再加上各人设计思想不一样,PCB元件尺寸与实际元件尺寸就会有些不同,当两者中心距不一样时,贴片机将如何确定元件贴入的位置呢?小弟猜测:

只要存在可能性,就将实际元件贴在PCB元件中心处(即水平与垂直居中),是吗?
请指导一下,做元件库时应注意的地方(从贴片工艺的角度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