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POWER PCB做板时,把走线和丝印都在TOP层里,

楼主(2007-07-04):
我用POWER PCB做板时,把走线和丝印都在TOP层里,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走线重新转为低层里面?如果每条走线去重新画的话,这样会浪费好多时间,有没有更快的方法?

网友A:
可以,全选,改层

网友B:
你所谓的丝印是TEXT,还是阻容外框,或者其它.

如果是阻容外框,修改库吧,如果是TEXT,那就用FILTER 选择TEXT,然后SELECT ALL可以试验一下.应该是可以的.
一般情况下POWERPCB操作不舒服的时候,就是你对软件更加深入的认识,总的来说POWERPCB软件非常不错.

网友C:
怎么显示VALUE

怎么显示VALUE在顶层丝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