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机械层里框出的这些矩形框是何用意?

楼主(2007-07-04):
(无正文)

楼主:
就是这些小绿框,在mechanical15层上的

网友A:
应该是元件的实际大小

应该是元件的实际大小,作为一个标识用

楼主:
哦,是不是用机器焊接元件的时候有参照作用?

网友B:
mechanical15层啊,从来没打开过……

网友C:
谁画的图,找谁问啊

网友D:
~~~~~~~~~~~~

严重同意6楼的说法~~~~~~~~~~~~~~~~~~~~~~~~~

楼主:
这是protel dxp2004自带的例子

 请问shyygy和王紫豪,我该问谁去?

网友A: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引用 网友E:
PCB 技术 ←返回版面

4楼: 哦,是不是用机器焊接元件的时候有参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