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接地充分还是单点接地?

楼主(2007-07-10):
这个问题想了很久,但一直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平常我们周围人画板都是尽量接地充分,发现哪里一块地给大片地连接很少总感觉不妥,总是要尽量打洞。曾经我的一个板就是因为打的洞太多而后忘记将solder去掉,结果板制回来后上面很多麻点清晰可见很不美观。平常我们画板都是简单的板,最多模拟与数字在一起,想着网上看的模拟与数字要单点连接,但看身边的人都是尽量接地充分多打洞,再说这是给部门画板,不是自己的不敢拿自己的想法做实验,万一不工作后果就很惨。我曾经排的一个板上面就是模拟与数字混合。用数字信号直接调制几百K的载波,而后有放大,有接收检波比较,以前这个板我都是多接地,板回来可以工作,但我总感觉效果不好,电路设计本身肯定有点问题,但不知道跟我的布线有关系。想请教这里的各位大侠,关于接地在各种场合到底怎么个讲究方法,多谢,还有模拟数字混合的到底怎么布板比较好,欢迎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
低频模拟单点接地,高频模拟和数字电路多点接地。

为了避免工频干扰,低频模拟要求单点接地,地线不能环路。

高频模拟和数字电路的接地原则是尽量降低地阻抗,要求多点接地。

楼主:
谢谢楼上

多谢楼上老虎兄弟,“地线不能环路”是不是意味着就不能全铺地了。455K应该多点接地吗?另外假设一个模块上有射频信号1.9G,模块的地脚在基板上直接跟基板大片地连接有问题吗?欢迎各位讨论!谢谢!

网友A:
455K已经不是低频模拟了,应该应用多点接地原则。

即使地线环流引入了工频干扰,也会被电路级间很小的藕和电容或者自感很小的IF变压器给过滤掉,不会影响正常工作,相反偏高的地线阻抗反倒会影响信号的。

楼主:
多谢

再次多谢老虎兄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