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问关于SDRAM布线问题!!!

楼主(2007-01-03):
第一次画六层板,SDRAM布线有点头疼

1 :SDRAM与ARM9(400M)走线是在表层好还是在内部信号层要好一点,如果在表层担心会被干扰,但是如果在内部信号层布线的话就要增加过孔,而每一个过孔相当于0.5PF的电容,会增加信号延迟。难以取舍,请各位大哥指点

2 :所谓的等长布线,是精确的计算出最长的走线长度(软件会自动计算吗?)然后其他线采用蛇形走线等形式保持其长度与最长走线相等,还是目测一下,照顾长度差不多就行了

3 : PROTEL DXP里怎么设置才可以蛇形走线呢?

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同问一声

顺便问一下protel99se中等长怎么设置~请牛人指点~

网友B:
路过

俺也有同样的问题,看看

网友C:
顶一下

我还想问一下在PADS中该怎么设等长,谢谢!

网友D:
就知道在PROTEL 99 SE中设等长线

楼上的分析的好,
我就知道在PROTEL 99 SE中设等长线,
首先在规则里有个关于高速的选项,在里面设一下,然后在工具里点击等长线即可。